电容引起的黑屏

楼主(2007-12-12):
      又一次提起的电容问题,若发错地方,麻烦请版主把它移开或删掉。今天一客户拿来一台主机说是进系统有时黑屏,有时又不会,黑屏时如果动一下键盘就好了,等一下又会黑。接过后一检查,果然如此,让助手按最小系统测试法一一换过 内存,CPU,显卡,把网卡拔下,电源,又用新硬盘装了系统,故障以旧。看来应该是主板问题了,取下主板,扫净上面的灰尘,观查外观,一眼就看到内存旁边有一个电容鼓了。难道是这个电容的问题,又觉得不可能,主板爆几个电容该没什么问题吧!先换掉在说,然后量各测试点,阻值,电压均正常,进BIOS也正常,检查了一个多小时,没发现问题。抱着试试的心里又让助手把板装上,开机,进系统,运行一个多小时,没事了!我和助手都晕了!

      问题是解决了,但不知为何有的板(如这块是杂牌845PE主板)电容仅仅爆一个就会引起故障,有的板爆几个却不会!

网友:
哈哈~~~我昨天弄一块百时通的845D,一个CPU供电的1500uF电容暴了,开机连跳都不跳,换过后就好了,不过我连开机的晶震都换了。

网友:
今天我也是给主机打扫时,看见内存边上一个电容突起来了,是3300UF的,立马换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块 板,进系统就蓝屏,后来把板上鼓起的电容换过就好了

网友:
一些厂商为了降低成本,都省略了很多电容。

或者换了一些比较廉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