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US M50充电电流很大

楼主(2007-12-13):
今天我修一个ASUS M50的小本本,客户来时说电池用完电后就开不了机 拆开后看到3887/3878  (烧的很严重,看不清了)烧糊了,控制的场管也烧短路了,更换后发现机器可以正常使用,电池也可以充电  就的电流很大 我的电源5A的 达到顶峰  18。5V的电压被拉低到14。4 V 查看控制电路,换掉个K1 和10欧的电阻,结果还是电流很大 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机器给客户拿走先用,他出差回来再拿来,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怀疑是不是 南桥控制出问题了,没敢动 因为客户当时要拿走,所以保守治疗 请大家帮忙,电池换过全新的也一样  所以不要怀疑电池

来的时候机器可以正常工作  就是看不到电池和电源显示,换完芯片后就可以看到了 就是电流还是很大  问题没解决!

网友:
对不起  应该是ASUS M5000 的机器 12寸的

网友:
个人一点经验仅供参考:如果插上电池大约一至两秒后大电流是放电管短路了,VIN与BATTERY正极短路。插上电池立即大电流是保护隔离管短路,电池电压回灌到接口。

网友:
谢谢 应该是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吧  听你这么一说才恍然大悟  这个问题就是一装电池就大电流 奇怪的是还可以正常使用 这样下去不知道会不会再烧3887  客户已经先取走了  出差回来再过来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