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子是什么啊?求助~!~

楼主(2007-12-13):
MOS管子是什么东东 还有电源IC是干什么的
求助

网友:
MOS管是给主板上需要什么电压,它就可能转出合适的电压供给,电压IC是控制MOS管输出合适的电压

网友:
MOS管就是场效应管,电源IC就是给CPU供电的

网友:
场效应管,最基本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