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机后再开机找不到硬盘

楼主(2007-12-13):
杂牌845主板,希捷40G硬盘,正常使用不定时死机,让后重新启动后就会找不到硬盘,把硬盘数据线、电源线重插一遍就能够发现正常使用。毛病就这样反复。

网友:
换根好的数据线就OK了,还要检查一下接硬盘的电源线是否太松了.

网友:
没有那么简单吧,我用其他的硬盘试没有问题啊 ! 系统也重新做过。

网友:
你用其它的硬盘都有法用那就是硬盘的问题了撒

网友:
一般是电源线松动,或者电路板有小问题。

网友:
换了其他硬盘没问题,那明显就是硬盘的问题了,把硬盘拆下,换个板试试

网友:
那就是说是硬盘电路方面的问题了!!!!!!!

网友:
只接重启,还是断电重启,要是只接重启的话找不到硬盘是硬盘忙,没有复位。你把主板上SMART关掉试一下。

网友:
我遇过这样的问题,是硬盘有坏道,当磁头读不过该坏区时,就卡在那儿

网友:
那就是你硬盘的问题,在反复试一下看看

网友:
硬盘有坏道啊!!导致主板不能够找到硬盘啊!!  你检查下硬盘有没有坏道啊!!  不行的话 低格下好拉!

网友:
硬盘坏的可能达

硬盘坏的可能大,查查,我有一块,从其人不到

网友:
COMS  保存的了吗???
还是你主,从盘跳线帽跳错了!

网友:
我想也是硬盘有坏道的可能性大,客户总是装完杀毒软件后出现那样的毛病,在我这里用着很正常,他拿回去用几天就又不行了!!!

网友:
是硬盘的问题
我也遇过这样的问题。修复硬盘的坏道后就正常了

网友:
换根硬盘线就OK了

楼主修机真够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