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19寸E90f纯平显示器通病

楼主(2007-12-13):
本人这有7台优派19寸E90f纯平显示器,有两台是线路板给烧穿的,线连好就OK了,还有5台故障现象一样,都是开机听到沙下就停,沙下就停一直这样,拆开机,测主供电电压在0V~50V跳.50V时听到沙的声音有高压,断开二次电源.在一次电源处接假负载,测电压还是在0V~50V跳,确定一次电源有问题,再测TL3842的7脚在11V~16V跳,8脚也在0V~5V跳,换了7脚的220uf/25v电容跟TL3842没好,断开8脚测有稳定5V输出,有修过这款机的请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
断开主电还是跳压,那就继续断其他路供电--12V等。看断哪路不跳,那就是这路负载有问题,另外你的3842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开关电源电路带光耦的吗?
若是有光耦的重点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