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有一块 斯巴达克的主板 内存不过

楼主(2007-12-13):
我这有一块斯巴达克的主板是754针的 测试卡代码显示c1 我量过电压正常 bios也刷过了
就是内存不过 那位高手帮帮忙 诊断以下是那的问题啊
内存不过

网友:
有可是北桥虚焊,用手按下。CPU座虚焊也有可能。

网友:
可以考虑试试刮槽或是除尘。虽然听起来有点弱智,但保不齐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内存电压是否正常
还有清理下槽里的灰尘

网友:
先清洗内存槽,用东西进去刮刮.然后再查内存的供电,时钟.SM总线等,最后打值吧.还有CPU座也会引起.也遇到南桥空焊造成内存不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