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23 高压板

楼主(2007-12-13):
t23 高压板 坏了个IC 和12V电源相连,型号是AS15 用什么可以代换呀
[
]
求助

网友:
看电路像3极管,左-B-C-E,找NPN的同体积管子可以换,
本本板子上有这类管子,属于中功率管

网友:
谢谢,已换个高压板,修复了,这个板不稳定,老烧这个管子

网友:
学无止境。愿楼主继续努力。多分享自己的劳动成果。

网友:
T23的还是直接换板子吧,随便找个12V的都能稳稳当当的用着

网友:
笔记本的高压条找替换的好找吗,{主要是功略}

网友:
像这种问题老烧这管主要是高压包坏了造成.想修好,它高压包跟这管一起换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