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hc 132a 是什么芯片?

楼主(2007-12-13):
hc132a 这是个什么芯片,有什么用
[
]
芯片

网友:
应该是一个门电路,下面的链接下载。
http://www.alldatasheet.com/view.jsp?Searchword=HC132A

网友:
是个门控,在网上搜一下好多资料的

网友:
谢谢大家,懂了这个是门电路芯片,可是怎么判断它的好坏呢

网友:
是与非门
是与非门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