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机cpu风扇刚转没多久就停

楼主(2007-12-13):
朋友acer2003年的机器

紫色精英的板子 P4

开机cpu风扇转了不到十秒钟就停了(像是保护了)

再按开机钮 没反应。

第一次处理,拔插cmos放电,能运行了,重新设置,开机进系统,再重启到安全带网络模式,更新瑞星,杀毒。

拿回去的第二天,老毛病又来了,说是开机又是沉闷的一声关机电源掉电的声音,接着再按开机钮,没反应。

测过电池有电,短接电源14-,量输出电压正常。进bios看健康状态,似乎也都正常。现在不知结果如何。

问有经验的TX: 能进系统,能杀毒,工作正常,但不能老通过打开机箱清cmos来解决。怎么用万用表测试?问题一般会出在哪里?

网友:
换电源,要换好一点的试试。

网友:
谢谢张先生

现在就换了一个在试

不过没有好一点的电源

就怕拿回去了又再拿来

他这个机器是小电源,最大输出是150W,写着型号atx-150se-ps3(罗马数字),而且是带开关的。

因为上次他的小电源坏了,我就把这个换给他了。但是装好也是能用的。

现在换了个银河的电源,原来用在845+c1.8上的。

请教张先生,p4能用吗?

网友:
把他的电源拆开检查是否有电容爆掉。
接口一样就能用。

网友:
电容有两个微微顶起

现在换了银河的电源在试

等下看结果。

再请教张先生,会不会是因为天冷静电之类的,还是有短路?

因为之前好像也有一插电源线就开机的情况,此时还没按开机钮了。

上面的现象在清cmos后消除。

网友:
你的机器应该不是静电,是CMOS设置问题,清除后设置改变了。VIA的机器可能清了反而会出现上述情况。

网友:
是精英,sis的芯片组

现在好像开机关机都正常的。

我全部拆了再装了一遍,

累呀。

网友:
电容有两个微微顶起
如果要用原来的电源应该把鼓起的电容换了。

网友:
看看今天拿回去还会再出问题伐

电脑的事啊就是这样

反反复复得

以前有机器拿去修

换了很多处的电容

在修的地方好好的能进系统

拿回来还是老是死机重启

还有的情况是原来跑赛扬1.8的

修的地方硬是点不亮

换了更高频的运转了

邪了门了

张先生对以上两种情况如何评价

都是845的板子

网友:
说明对电磁和供电环境不熟悉,没有找到虚接的地方,没有找的问题的真真所在。

即使搬动过程中的震动也会改变接触的情况。

网友:
你说的就只风扇不转吗?
其他正常吗?
打风扇电压!
有没电压输入!
有!!那你换个风扇就搞定!
无!!找风扇供电MOS管,一般是12V,
找不到!!!!!!!风扇直接接12V
黄线12V!!!!!!直连!风扇,自己改一下!
哦!换个电源吧!!!!!!!!!!!!!!!!!!!!!!!!!!!!!!!!!!!!!!!!!应该是供电不足!

网友:
12楼的DX可能没看仔细

楼主的意思是开机没多久就自动关机,除非清CMOS,否则就无法开机。

网友:
我现在正有一例.p4电源.拔掉四口的cpu供电后风扇运转.插上后几秒钟关机.按主机电源开关有时启动有时不启动.请教处理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