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P4主板问题

楼主(2007-12-13):
先手上有块技嘉主板P4主板  CPU不工作
各测试点电压正常 时钟 复位正常
测试卡上的BIOS灯和OSC灯不亮
测BIOS芯片的22脚有0.1V-0.25V的电压跳变24脚电压3.3V
是不是BIOS芯片的问题多呢
请各位高手帮帮忙
有什么可以判定BIOS坏的好办法

网友:
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只有刷新一下试试,来的快又直接

网友:
如果刷了还不得就当BIOS芯片坏了哦

网友:
可以换块Vcc一样,容量也一样的片子代替。
刷后再看。

网友:
名江   你的意见非常好
本人已解决谢谢给位
是CPU到南桥的一条数据线断了
看不出来用表量发现它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