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不能保存问题

楼主(2007-12-13):
主板:升技KD7-E
能开机,进系统正常工作!   cmos更改设置之后诊断卡代码显示AF AE AD故障代码
cmos电路正常
请问以下各位:这种问题怎样下手
              此主板不属于升技零售的板子,官网没BIOS可下载

网友:
CMOS的存储电路是在南桥里面的。如果外面的电路没有问题的话,麻烦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