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联想LXH-GJ15L2液晶不定时黑屏故障

楼主(2007-12-13):
客户送修一台联想LXH-GJ15L2型15寸液晶,故障现象为开机能正常工作,两小时后开始出现不定时黑屏现象,一般黑屏后2钞左右自行恢复,但随着开机时间的加长,黑屏的频率会越来越频繁,最后还会出现花屏,按关机键无反应等故障,但关机休息一段时间后又可正常显示。我已经查过它的内置电源,并代换了它的两颗1000UF/16V的输出滤波电容,无效果。高压板上也查不出什么故障元件。网上一些网友说是它的MCU损坏所致,此机MCU的型号是:ALi  M6759  A1。请问有哪位同仁修过此机型的类似故障?真是MCU的问题吗?如是,那是MCU内的程序问题呢还是MCU集成块自身的问题所致?请给予解答。谢谢!

网友A:
感觉先不要考虑MCU的问题,先代换高压板、驱动板,一般不定期黑屏高压板多些,屏也有一些。关键是黑屏的时候指示灯是否正常,能否开关机,如正常,请考虑以上原因。

网友B:
印象中此机好象是自激振荡的,有没有更换振荡电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先不要考虑MCU的问题,先代换高压板、驱动板,一般不定期黑屏高压板多些,屏也有一些。关键是黑屏的时候指示灯是否正常,能否开关机,如正常,请考虑以上原因。

谢谢欣雪版主!我没有高压板来代换,此机开始黑屏时只持续一两钞,指示灯正常,可以开关机,但开机时间越长,它黑屏的持续时间也加长,最后不能开关机,但指示灯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印象中此机好象是自激振荡的,有没有更换振荡电容试试?

回“游浮生物”,此机是它激式振荡,用的是UC3842.

网友C:
这款机器是MCU的问题,把MCU更换后即可。这是通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款机器是MCU的问题,把MCU更换后即可。这是通病。

谢谢菲克斯版主!我发块MCU试试,不过我还想请教下,如果发MCU来,我是否能使用原来MCU里的程序?还是原程序也要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菲克斯版主!我发块MCU试试,不过我还想请教下,如果发MCU来,我是否能使用原来MCU里的程序?还是原程序也要更换?

程序是存在MCU里面,所以发一块空白的给你完全没有意义,除非你自己有编程器和源程序,你应该要求发一块带源程序的MCU给你,同时你除了提供机型以外,还要提供MCU上面的易碎贴纸上的程序标识,最好也说清楚屏型号.这样别人才能帮到你.

网友C:
不过,这款机器的通病是MCU硬件性能不良,而非内部程序损坏,所以可以发空白,把旧的程序读出来再写入新片子使用。

网友:
这款液晶显示器OEM给好多国内公司,联想、海信等15寸很多。有的是高压板的问题。但像这种2个小时后出现黑屏,大多是主控板上盖着散热器的主芯片有问题,你试着上面加一个显卡散热风扇,一般使用时间变长而不出现故障。你把这芯片重新焊一遍,然后加上一个大散热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过,这款机器的通病是MCU硬件性能不良,而非内部程序损坏,所以可以发空白,把旧的程序读出来再写入新片子使用。

请教一下版主:
      我碰到相当部份MCU硬件不良的情况下,都不能读取其源程序,尤其是三星NT68F63L的,常有这样的情况,接手维修时"非最佳模式",ISP读取程序的过程中就提示失败,之后显示器就会就黑屏, 再也开不起来了.M6759的硬件不良一般都可以读取程序吗?版主你自己在用什么编程器?做液晶的朋友很多都说西尔特3000U好用,你怎么看呢?请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