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桥不良怎么判断

楼主(2007-12-13):
南北桥不良怎么判断,有些什么方法

网友:
自己搜下,坛子里好多!!!!!!!!!!!!!!!!!!!!!!!!!!!!!!!!!!!!!!

网友:
排除其它故障,就是NS啦,排除法,推断法

网友:
把能引起该故障现象的外围条件都排除了就基本上确定桥的问题

网友:
有没有一些经验,比如3.3V完全对地就是南桥不良的多,比较快的判断方法

网友:
一般对可以通过打阻值的方法.3.3V对地是判断南桥的,还有就是如果AGP的VDDQ如果对地北桥基本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