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降压型二次电源降压过低

楼主(2007-12-13):
我是一个新手~~现在有一台飞利蒲107F6单机是降压型二次电源.电源输出电压都正常.但是B-只有50V行管B极没有脉冲.大家有没有降压型二次电源的资料或方法指教一下

网友:
它属于行激励电路故障,查一下。降压50V说明已经降压了。

网友:
建议你还是去找一些关于显示器基础维修方面的书看一下.在搞懂显示器基本原理的时候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
好的.我一定会多看一下书的.当时我是这样想的:因为我不了解降压型二次电源.而手上又没有这种行IC,我就想可能有两个问题在里面,就想试修好二次电源再修行陪份.但因为二次电源二降到50V了所以就觉得有点怪.现在想想觉得"宋子衣" 说得很有道里.不过我还是想有哪位好心的师傅可以提供点方法,好让我能在修这种二次电源时可以的把故障分开

网友:
不要走入误区,,,,二次电源不正常,而又点不亮的,原因还是行没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