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档C1(注:非内存问题)

楼主(2007-12-13):
主板档C1(注:非内存问题)
刚开始换内存,故障还是。
量内存供电,CPU供电都正常。
IO也换过,还是没有解决。
最后发现北桥供电管旁边的电容是被换过的,因为以前遇到过北桥供电不好,有内存不过的情况,于是把他换了。OK,内存通过点亮了。
cpu
cpu供电
内存不过

网友:
换被别人动过的地方在修板中很重要,因为好多都是非专业人修的,换的件都可能不同型号

网友:
系统管理总路线电压正常吗?还有时钟是否也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