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掉电问题!

楼主(2007-12-13):
一块ESC主板,845GL-M2,插上CPU后,一通电后瞬间就断电,然后又自动通电,有断电,一直反复。不插CPU可以一直通电,或取下BIOS芯片也可以一直通电,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问题之所在???
cpu
芯片
掉电

网友:
上电瞬间断电故障,最好先检查一下各部供电是否短路
LZ测量一下CPU供电端对地电阻,看是否短路

网友:
上CPU,取下BIOS时也可以上电吗???应该查下CPU供电部分

网友:
不过内存啊。。。。。。供电有短路电源保护后不会再启动的

网友:
应该是CPU电路的问题
你看看CPU电路上的场效应管有没有坏掉了???

网友:
我修过这样的一块板子,不过我是换内存供电三极管换好的,不知道你的能换好吗

网友:
上假负载会不会掉电呢,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子

网友:
我的主板是:M7TDF主板:起初故障为不加电,更换83627hf I/O后上假负载可以加电,cpu电压复位都正常。VCC-VID 1。25v也正常。上1。7的cpu为类似保护的,一闪就灭。(也许是掉电)强行加电代码可以走完!!上2。1以上的cpu可以加电,为全板无复位!(可能不支持)请教各位是怎么回事啊,是哪里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