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假伏载点不亮,不上的话诊断卡要亮,请问是什么故障?

楼主(2007-12-14):
今天上午遇到一 块7彩红的主板,开先是CPU电路有问题管理芯片出错,问题解决,客户拿回用上CPU上错了短了一个针脚,就点不亮,下午又只好拿到公司来保修,后来问题是这样的;;上假伏载还点不亮,不上还要显示,上CPU也能显示,就是不跑马FF,复位,时钟(正常),CPU,内存(供电正常),还是不德行,
cpu
芯片
点不亮
主板

网友:
一堆的错字看不懂,cpu针脚断了就换一个来试呀。如果能跑码就说明板没问题。

网友:
LZ是说笑话的吧?
太逗了...一堆的错字.....不笑都不行...
实在帮不了你.

网友:
看看是不是座扩孔了,打一下AD线看看阻值正常不

网友:
我也是这莫认为,就是看不懂!就下次顶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