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开机哒哒响,指示灯一闪一闪!

楼主(2007-12-14):
检测,TEA1507的1脚只有,1.75V,显然不正常,请问应该怎样去查?

网友:
断开行负载,开机测有100V,200V输出,有6V-10闪动。。

网友:
仔细去查行管,查高压包,都有可能哦!但行管的可能性比较大些!

网友:
断开负载测一下,1脚应该有12v的...

网友:
可能是过流保护,万用表串入测一下行电流,后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检测,TEA1507的1脚只有,1.75V,显然不正常,请问应该怎样去查?

最好把显示器的型号都写出来这样有利于对故障的分析,有些机子是通病的,你查一下次级电压有没有短路,还有有些显示器行没工作电源也会出现间歇工作的!!!

网友:
应该是行负载有短路,主要查二次电源行管高压包

网友:
你说的现象可能是高压包有问题,我经常碰到。断开B+就有电压。查查看行管烧没。还有高压包旁边的二极管通通查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