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是不是主板的事

楼主(2007-12-14):
主板能安装2000系统,安装XP2蓝屏。咋回事,请各位老大帮忙,多指教!
主板
求助

网友:
在线等!!!!
:Q :Q

网友:
这种情况主板出问题的机率不是很大,把其它的配件换换再试试,尤其是内存和硬盘,

网友:
把内存,硬盘,数据线都排除一下,你是不是用的GHOST,注意先不装声卡驱动看看

网友:
听说过这么一些例子:
把主板上的电容换了就行~~`

网友:
还有美女!!!!
是不是硬盘有坏磁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