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ISMT诊断卡灯全亮

楼主(2007-12-14):
技嘉GA-8ISMT诊断卡灯全亮,南桥迅速发烫厉害,测得3.3V对地阻值只有10欧左右.会是南桥内短吗?象这样的故障点,该怎么排除是某一负载出问题?

网友:
是3.3还是3.3VSB?
换下南北桥供电的MOS管。再测。

网友:
是待机发烫,80%是桥挂了.加电发烫查一下AGP的供电

网友:
这应该是南北桥供电的MOS管挂掉的。如果换掉还是发热
那恭喜你了南桥挂掉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上的MOS管坏掉啦,电压应该上1.5伏左右

网友:
GA的板3.3V 10欧一般不存在短路
AGP供电不正常会引起INTEL DB以后的大桥发烫,重点查AGP供电是否正常
AGP供电正常,SB挂的可能性比较打

网友:
南北桥间的MOS管换来试试
还不行就是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