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ACER 78C 画面间歇性缩放且有横向波纹是何原因 ...
请教大家ACER 78C 画面间歇性缩放且有横向波纹是何原因?

楼主(2007-12-14):
一台17寸 ACER 78C 最近出现画面左右竖向自动缩放(无规律),用手轻拍即可恢复原状,伴随啪啪轻响,显示器画面下方三分之一处 有轻微(仅在纯白色页面下可见)横向波纹,请教大家这种问题的修理方法!
如果哪位高人有此机器的
电路图
拜托一发! 多谢大家!
显示器
ACER

网友:
有虚焊的地方,拿放大镜自己仔细找找先补焊了再说。

网友:
有点像呼吸效应变严重乐,可能为高压包问题

网友:
横纹的问题经过改编刷新频率后没有再次出现 缩放问题好像不是呼吸效应那种现象,整个屏幕亮度和清晰度都很好应该与显像管的问题无关,怀疑虚焊的原因较大 请教各位虚焊排查有没有什么良方妙计? 苦于无电路图,还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ACER,,,,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包的问题,,,包内有轻微打火所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