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有遇到IBM换了ADP3421还掉电 的吗(今天解决了)

楼主(2007-12-14):
有一台,A22M
DOS下是不断电的。
接上硬盘后无规律断电断电,非硬盘或系统坏。

我以前也修过,不过换了ADP3421 就行,这次换了3421 3410还是掉电,不是4A掉电。

我测过换上去的ADP3421芯片,11,12脚都是0V,13脚是2.8v,14脚是1.5V.这些电压与DPF上说的不一样,按理说是芯片坏,我换了几片新的也一样,我拆了芯片看到11,12脚是空的,什么都不接。

有谁测过ADP3421的11---14脚的。劳烦说一下。
======================================

ADP3421没有坏,断电是因为显卡芯片的问题。注意屏不花哦。从重BGA就可以解决了。要不是有人也试换过,我也不会想到去搞显卡的。

网友:
本人不了解情况,送资料一份,楼主自己分析

网友A:
还没碰到过此类故障,不过11-14脚是线性稳压输出的输出和反馈。共2组,一个2.5,一个1.5
资料上理解的,你看对不对。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碰到过此类故障,不过11-14脚是线性稳压输出的输出和反馈。共2组,一个2.5,一个1.5
资料上理解的,你看对不对。供参考

是呀,这是资料上说的,可是IBM的机子可能设计得不一样,11,12脚在电路板上是空的,所以我才问在实际中有没有人测过。13脚有2。8V  14脚有1。5V这样机子是可以点亮的。

网友:
还有加焊电感,试换MOS管都有试过,还有电源管理芯片。
最不可思议的是我看到有的论坛有人说这也是IBM的通病,就是换了ADP3421还有行,就要在做显卡了。也不知是真是假。我也想试可是客户给的维修费不足。高了就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