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板?问题

楼主(2007-12-14):
INTEL D915PDT的775板。不插内存跑22-23后报警。插内存跑22-23-25不亮。查各电压正常,还查哪里?
Intel

网友:
25码:显卡、BIOS、网卡方面......;包括插槽、接口都有可能。

网友:
关于25问题,坛子里很多经验贴可以借鉴,搜搜看

网友:
查一下显卡方面,BIOS,网卡都要排除以下

网友:
BIOS出错你刷新BIOS后再试试
还不行的话看看内存咯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各位有这种BIOS的请发一个。TKS

网友:
不插内存跑22-23后报警。插内存跑22-23-25不亮,表明内存那块应该有问题,应该从北桥到内存查查,很多都是时钟问题,查查吧!

网友:
已搞定
。原来BIOS问题,以前没遇到过。INTEL板一直以为BIOS坏跑E9,又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