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飞利浦107S67显示器哒哒响

楼主(2007-12-14):
此机通电后一直在哒哒响,而且负载电压都在跳变,但只要断开7152 A端后,负载电压正常,7152已经更换,光耦也换过,但是故障依旧。请高手指点。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TEA1057P的电源问题在坛上有一主题专门讨论,提供有各种维修方法,你去看看

网友:
可能是高压包附近的一个二极管烧了?你量下。用4148换上后就会起动了

网友:
那个电容也换过;电源电路上没有问题,因为电源电路我基本上都过了,不该电源电路的问题;还有高压包附近的那个二极管也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查可控硅G极,看控制信号是从MCU输出,还是保护电路故障

网友:
是不是负载短路了?还有种情况就是电源稳压电路有问题.

网友:
负载没有短路,因为你断开7152 A端时电压各组电压就都正常了,但是还是不亮,所以排除这方面的原因.电源供电部分从变压器出来给予1507供电,就一个整流管,没有稳压管.这个整流管我已经换过了,继续请教各位高手支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