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BM液晶显示器无显示

楼主(2007-12-14):
有一台IBM品牌机的液晶显示器,出现这个故障:不插信号线时,指示灯的颜色为黄色,屏幕上有"无信

号输入"的文字提示,但输入信号时,屏幕上的文字消失.无任何显示,指示灯的颜色仍为黄色.请指点一下这

种故障是MCU的问题还是ROM的程序问题(这种机型有一片单独的ROM).其所用的主板为三星的NT15DO,MCU为

GM3020.

网友:
先查信号线。指示灯的颜色变化与编程思路有关,这需要经验汇总。有的显示器没有信号接入时,指示灯黄色,也没有图像。

网友:
看样子好像可能是高压板坏了吧?代换试试先!

网友:
谢谢回复,我再查下看先~~~~~~~~~~~~~

网友:
不可能是高压板的了,如果是高压板的话无信号时就不会有背光,如果有信号时背光正常但黑屏就要代换驱动板试试看~~~~~~~~~~~~~~~

网友:
保护了....菲克斯说的正确,
问题可以判断在主板MCU处于待机模式,,原因有信号线问题和MCU程序问题.你可以换通用板试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