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14):
同上,这边有几个电源,只有一个长城电源能认到CPU运行系统跑3D一切正常,其他电源全部认不到。(其他电源在其他板上都是正常,所以断定是主板不好)
CPU供电1。5V,内存供电2。5V。。。。都是正常的。已经更换了20针供电附近的几个1000UF的电容。
请大家给个维修的思路。谢谢啦。
cpu
cpu供电

网友:
LZ的意思是不是这块板只有在用长城的电源时可以开机并正常使用,而换其他的电源点不亮?

网友:
是的,其他电源点得亮不过认不到CPU..长城电源一切正常
[
]

网友:
主板和电源一样有兼容性问题,你就用能用的电源不就得了。
PS:我估计你说的其他电源都是比较垃圾的电源。你用个台达的试试!

网友:
谢谢张先生的建议
可是客户来修就是这个问题..总不能把这个理由给他
应该是原来不会这种兼容性问题,
其他电源里面也有航嘉的电源.

网友:
848主板垃圾电源也能应付,代换CPU供电的16V滤波电容看看

网友:
我认为应该把那些滤波的高电压的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像这样的问题还真是玄!可能长城电源好.你有没有换过其它品牌电源试试

网友:
换一个航嘉的电源,试一下,应该会可以的。

网友:
能开机就用咯
一般都不回有什么大问题的

网友:
LZ有没有测一下这些电源各电路的电压,电流都是多少.也许问题就在这吧.

网友:
电压都测过,都在合理的范围内..
电流就没有了,多少值才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