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C1-A7循环跑,重点查什么地方?

楼主(2007-12-14):
求助!主板C1-A7循环跑,重点查什么地方?
我查了供电正常,RT9173供电也正常!
主板
求助

网友:
重点检查内存问题。

网友:
上内存后电压是否降低
打AD线阻值是否有异常

网友:
刷一下BIOS资料,换I/O看一下

网友:
内存问题!可以查查内存供电电路,再不行我也不懂了。呵呵,我就知道这么多了。不好意思

网友:
问题解决了,都不好意思说怎么解决的
换了条内存就OK了,看来板子挑内存,不过也挑的太严重了。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以前遇到是一直报警,换内存就好了,这次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