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14):
实达SA-566XP加信号后屏幕只能隐约看出红绿蓝块,测信号线没问题,在主机输出为白屏信号时,三枪电压为52V,在转换输出仅红、绿、蓝信号时时,三枪电压也随之变化(32V、52V、52V)请问那的问题啊?
显示器

网友A:
实达SA-566XP加信号后屏幕只能隐约看出红绿蓝块,测信号线没问题,在主机输出为白屏信号时,三枪电压为52V,在转换输出仅红、绿、蓝信号时时,三枪电压也随之变化(32V、52V、52V)请问那的问题啊?
换场块.看看

网友(2008-01-15):
三枪电压不一定不正常 如果是新机器 那这两个电压就是不正常的
如果是老机器 由于CRT老化 那这样的电压 可能就是正常的

网友:
8程场输出电路,2程视放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