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地打阻值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7-12-14):
各位高手。请问关于对地打阻值的问题。为什么打电源接口的对地值要用蜂明档。而打并口的阻值要用电阻档。
这两个档位对地打阻值的数值又不一样,这是为什么?请各位高手一定要指点一下,我是新手,谢谢。。

网友:
除了量电阻以外.
所有的量测都要对二极管档.
红笔接地,黑笔接测量点.

PS:二极管档和电阻档跟本不是一回事!不要用来比较数值.

网友:
明白。谢谢两位大侠。

明白。谢谢两位大侠。非常详细。我是边看chinafix出的书。边学习练手的。

网友:
chinafix出的书很不错吧 !!!!!!

网友:
这里请教一下,打AD值的误差一般不超过多少?我打出来的好像有几个点好像有差一百多的。

网友:
chinafix出的书在哪有啊??????????

网友:
阻抗是 线路中 包含电容 电阻 和 三极管 的相关线路对电流的阻抗能力 电阻是一个减小电流的  两个是不同的概念 而且除了量电阻的大小以外 其他的都要用 二极管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