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题请教张老师

楼主(2007-12-14):
张老师:你今天发表的帖子,上面的主板是精英的661GX-M7,我也有块这个型号的主板,有一日点不亮,经检查是网卡故障,拆除网卡后能进入系统,但是PCI插槽却没有一点反应。张老师帮我分析分析,是什么故障?怎么解决?

网友:
我今天发过精英的661GX-M7主板的帖子?晕!

主板要点图示的照片是网友异眼提供的,帖子开头就说了的,我也是借用一下。

网友:
是不是所有的都不可以用啊?

网友:
回老师的话,是所有的PCI槽都不能用。到底该如何解决?

网友:
打AD线电阻,具体位置论坛上有资料

网友:
90%应该是南桥的问题,我以前也碰到过类似的毛病,就是南桥引起的

网友:
全部不可用,可以打一下PCI的AD线阻值,看看是不是南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