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联想液晶重启就黑屏,求高手指点。

楼主(2007-12-14):
如题,一重启就黑屏黄灯闪,但插拨一下电源就可以亮了,只要不重启就没一点问题。怀疑滤波电容问题,换了故障现象一样,求高手指导。

网友:
重刷一下存储器数据,或检查一下主芯片供电复位时钟等

网友:
这个故障按分析来讲是数据问题,重启显示器的分辩率跟不上主机的,
就是转换过程中出BUG,而转换了分辩率MCU是要调用EEPROM里的数据。

网友:
学习了,谢谢大家,可惜我们这没刷数据的工具,只有发上去修了。

网友:
如果3.3V正常而且稳定的话,只好写程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题,一重启就黑屏黄灯闪,但插拨一下电源就可以亮了,只要不重启就没一点问题。怀疑滤波电容问题,换了故障现象一样,求高手指导。

液晶的24C16中只是存储的用户菜单调整数据和工厂调数据,因为液晶的显示分辨率是固定的,所以不管哪种模式对于液晶屏来说都是一样的,当640*480时仍然延伸为1024*768或1280*1024来显示。
对于重启黄灯闪,你要判断一下是不是该款显示器在没有接收到信号时状态就是黑屏黄灯闪,还是有LOGO黄灯闪?注意黄灯闪的频率是否正常?
重启是行场信号消失,不过对于部分主机在重启时行场信号可能会异常,超出显示器正常存储的显示模式,导致主机无法判断出当前主机送出的信号是何种模式而出现错误提示。
所以你可以换台主机试一试,最好再确定是否属于显示器问题。

网友:
楼上的思路很对!!解答的也很详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的回答,这显示器是重启黑屏(屏幕无任何显示),黄灯闪,黄灯闪的频率正常。换过几台主机故障现象是一样的。我这还有一台HP17寸的液晶开机随机黑屏(有时几小时,有时一天没事)。开关液晶电源,几秒又黑屏了(开几次都马上黑屏)。只有插拔一下显示器电源又可以正常用很久了,网上查了下资料,估计又是数据出错。。。。

网友:
液晶显示器MCU中的程序是不容易出错的,而液晶的24C16存储的设置数据,一般不影响显示器正常工作。如果确实怀疑可以使用空白芯片更换测试。因为液晶对HV信号的检测是MCU,如果有问题,故障应该在MCU和VGA插头的13,14针到MCU之间的电路是否有虚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的回答,这显示器是重启黑屏(屏幕无任何显示),黄灯闪,黄灯闪的频率正常。换过几台主机故障现象是一样的。我这还有一台HP17寸的液晶开机随机黑屏(有时几小时,有时一天没事)。开关液晶电源,几秒又 ...

你说的HP问题,不应该是MCU的问题,故障还是应该定位在高压板和灯管。对于重启后黑屏,应在拆机状态下测黑屏时有没有ONOFF信号,如果有ONOFF信号,故障在高压板和灯管;如果没有ONOFF信号,故障在驱动板。把故障定位后,就相对容易查了。

网友:
谢谢版主的热心回答。学习了。下次遇到相同问题知道正么办了。

网友:
我有一台BENQ的   也是一样    不过我把那个输到高压板的12V电压的电解电容换后就正常了    楼主试试   希望能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