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W91黑屏

楼主(2007-12-14):
这台液晶能正常显示,只要是其它的用电设备打开的话,那液晶就会黑0.5秒屏.请教怎么回事?

网友:
电源性能不良,好好检查一下吧.应该是小问题.

网友:
是否与EMI电路有关?我也曾经遇到这样的问题解决不了。

网友:
是内置电源还是外置的电源?有没有换过电源测试?

网友:
可能是电源抗干扰电路有毛病,换一下几个电容

网友:
LZ所说的"其他用电设备"是与显示器同一个插座上的还是其他线路上的?如果是外置电源的话,建议代换一个电源试试.

网友:
我也觉得是电源的问题。电压不够或是电流不够

网友:
这是个外置的电源,我换过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准备明天返修.

网友:
电源的问题,换电源或维修电源。

网友:
很多杂牌货也都这样, 抗干扰能力差了些...也无大碍嘛.

网友: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现在问题已解决了,原来故障出在数据线的延长线上,扔了就好啦.(还好我还有台液晶拿来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