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2000进XP掉电

楼主(2007-12-14):
ASUS A2000进XP系统到进度条那里就自动掉电。如果不接硬盘不会掉电,进BIOS也不会掉电。不知道是那里问题。只要想进系统就会掉电,请各位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ASUS A2000进XP系统到进度条那里就自动掉电。"如果不接硬盘不会掉电",进BIOS也不会掉电。不知道是那里问题。只要想进系统就会掉电,请各位指点

换个硬盘试试先,或者去掉硬盘用光驱引导个Win PE系统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有问题,电源坏也有可能....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不行的话就得做南桥拉

网友:
用光盘能进那个画面,要一键恢复系统的时候,才听到硬盘转动的声音,就掉电了。楼上说的是重做南桥还是换南桥,重做南桥到是好说,今天我一个索尼的机子,不稳定,重做了北桥,再重做南桥。。还是没有搞定,明天接着搞

网友:
我来说几句啊 ,你是进XP掉电哈,我看楼主是不是 先看两个小的零件(先看温控芯片那边有无问题,不行再看VCORE那边的电感有无问题),实在不行再换南桥,换个南桥并不是很容易啊啊

网友:
硬盘可能性大,你换了吗。。。。。。。。。。。。

网友:
我想啊你还是看看硬盘供电是否过低所以一引倒给主5v 拉低了所以整机掉电原因.

网友:
我修过一台,IBM的A22M 问题和你那一样,我换了ADP还是不行,后来,做了显卡就行了,是显卡问题.
如还不行就做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