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 故障

楼主(2007-12-14):
512的 内存 有时候屏幕出现 蓝屏 .有时候 屏幕 不显示 ?怎么的 换个新的内就OK了
有问题的 内存 该怎么修的?望请教导
不显示

网友:
称斤给我

网友:
找出坏的颗粒,换掉,就那么简单。。。怎么找,看论坛。
找不出来的称斤给楼上

网友:
各位老大该有什么软件来找出 坏的颗粒呀 谢谢

网友:
可能是内存兼容性问题,如坏用内存测试软件确定哪一颗芯片坏,换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