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液晶对比度差求助

楼主(2007-12-14):
一台TCL的捷联OEM的液晶显示器,对比度差,图像看上去灰朦朦的,但是按复位的瞬间显示的图像正常,OSD菜单上的图像也正常,我用通用驱动板代换上也一样。各位要怎么解决?

网友:
此机原来维修过高压板吗?
用高压板代换一下看看,是不是背光灯管很亮呢?
主蕊片亮度控制信号BLT-ADJ到高压板是否正常?

网友:
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没有维修过高压板,我把到高压板ADJ断掉,还是故障依旧。

网友:
顺便问一下,此机的工厂模式要怎么进去啊?

网友:
找到芯片输出对比度引脚,强制拉高

网友:
我不知道是哪个引脚?要怎么找?还有要怎么才能拉高

网友:
今天把灯管拆出来发现头上有点发黑,不知道是不是灯管坏了,等我灯管到货了换了试试。

网友:
可能是驱动的程序刷得不对吧?应该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兄弟你故障解决好了,没有.回个贴吗.我想知道结果

网友:
  版主说的很有道理,可能就是主芯片到和高压板的问题,希望楼主修好后能和大家共享。谢谢

网友:
我看跟灯管没关系  灯管主要是控制亮度的   对比度 还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开店没多久这问题没见过兄弟修好了说一声。谢谢

网友:
是驱动板上MCU旁的寄存器坏了.不能锁住调整模式

网友:
我换了灯管后花屏了。不过看亮度,对比度是正常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你换灯管的时候,没有插好屏线呢?

网友:
我重新插了好多次都是花屏。不知道要怎么弄了。

网友:
给你越修越坏了啊。。。。。查下屏接口,还有屏线。

网友:
我觉得是显示驱动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