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无复位维修一例

楼主(2007-12-14):
今天修了两块精英775,芯片组是VIA的,故障不算太大,写个维修过程,大家分享.
第一块打完ATX座阻值发现SB5V与ATX 5V阻值均偏低,分别是30和56欧,找到待命管为1085,测SB3.3V端阻值正常,于是上电触发,可以正常触发,用手触摸大芯片,均无异常发烫.断电后先将集成网卡拆下,再打阻值还是没有升起,接着拆了8705,再打阻值后正常,更换8705后测系统一切正常.

第二块上电后无复位,测CPU供电,时钟,内存供电,显卡供电均正常,接下来测量各个复位点电压,发现IDE,PCI无复位电压,AGP,I/O,BIOS复位电压偏低,追无复位电压的线到一复位门电路,查门电路供电正常,更换后IDE,PCI有复位电压,但所有的复位电压还是不正常,还是全部偏低.休息一下,喝水思考后 ,先将BIOS拆除,还是不正常,最后将I/O复位电压脚位翘起后,所有复位电压全部正常 更换I/O后正常开机.

网友:
LZ思路很清晰,实用经验。只是915上8705没搞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搞错吧,精英的主板915的会用8705,是不是骗人的吧
不过第二块板子维修思路还是值得学习的,谢谢了楼主共享.

网友:
是775接口的,打错了,不好意思 芯片组是VIA

网友:
最后将I/O复位电压脚位翘起后,所有复位电压全部正常 更换I/O后正常开机.
特别好的办法,以后也向你学习这一手了,不用下IO,

网友:
8705如果没复位优先考虑换它  o(∩_∩)o...哈哈~

网友:
楼主的思路值得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2008-03-16):
特别好的办法,以后也向你学习这一手了,不用下IO
I /0就一个REST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