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好两片SOYO 754的板跟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2007-12-14):
客户拿来两块SOYO 754的板具体什么型号不记得了(客户拿走了).只记得芯片组是NF4的,第一片故障是44-50;第二片是无复位.看了一下想无复位应该好修些就从第二片修起了.

    上假负载查电压.无CPU供电,存供电正常,北桥没有1.5伏,换供电的两个MOS管.上电再测有复位了.上CPU不走字晕还是不走字.再查无CPU供电,于是检查CPU供电电路.其中有两个上管阻值为无穷大.有可能是电源IC问题.拆下重焊.再上测,有CPU供电了.上CPU,上内存,上显卡,OK亮了.

    第二块问题是上电后走44-50,按照前一片的代码.44完了后应该走C1,这种问题应该是内存不过.测内存供电一切正常.呆了.试了试把桥按着,谁知一路走到了26,原来是桥虚焊了.上锡炉,加热.完了一测OK.

   两片修复!

网友:
呵,学习了,楼主厉害,多谢分

网友:
厉害,学习了,锡炉没有用过,不知道是风筒好,还是锡炉好用。

网友:
前几天也遇到这种板一共三块,都是换北桥供电MOS管的控制9204好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在维修中又有新的经验了。

网友:
754的板桥虚焊的情况太多

网友:
754的一般不好修啊,桥是容易虚焊

网友(2008-02-01):
谢谢楼主把好的经验与大家共享.学习了.顶一下.

网友:
754的板我就觉得挺麻烦的没想到楼主那么厉害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