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21不能启动了

楼主(2007-12-14):
我的IBMt21最近时常无故死机,重启后能到看到滚动条,走几下就停住,又死机,换上备用硬盘也是一样,故可排除硬盘的问题,去年曾换过3421,请教会是旧病复发吗?谢谢!

网友:
会的  最好把3421和3410一起换掉  不过首先要排除CPU散热  看看死机的时候CPU温度正常不正常  如果正常换就是了  呵呵

网友:
今天上午又能用了,下午家里开了空调,就XP又死机,我装的是98/XP,从98也不能启动了,我想内存大概有问题,就拆下一根256的,用另外一条256运行,竟然好了,后来用双显示器,并把CPU的占用率搞到近100%,拷机,啥事没有,特此上帖,给诸位参考,在此谢谢本本波的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