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重起-----求助

楼主(2007-12-14):
我有块845GL,在系统里点关机,它却是重起,所有硬件都换了,系统也装了,确认是主板引起的故障。不知道是那里问题??

网友:
BIOS电源管理设置过吗?

网友:
BIOS电源管理设置过吗?先清空下看看 :

网友:
电源管理都设置过了,是ESC 845GL-M2的主板,OEM给方正用的,怀疑是BIOS问题,没有BIOS文件无法试。

网友:
主板型号具体说来听听,我给你找个BIOS试试。

网友:
绿线可能对地短路了.

网友:
啊啊 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暗暗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BIOS设置正确的话更换IO: 83627HF-AW

网友:
以上方法若是不行,不妨按小弟的方法试一试:

楼主如果不闲麻烦的话.可以把主板从机箱里取出,放到外边点亮进系统试试,如要好了,说明是机箱短路,我遇到过这种问题哦,最后发现是机箱档板问题目,去了就好了,~!~!

网友:
你可以测一下电池是不是没电了
我就遇到一块主板电池没电了
就是关机重起换电池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