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hinkpad T60 超级用户密码忘记,有高手可以破解吗

楼主(2007-12-14):
我的
笔记本
用“一键恢复”后,重新启动就进不了系统,
需要我输入“超级用户密码”进行Bios,但是我之前一直用指纹识别进系统,所以时间长了,就忘掉了!
现在我是没有办法了!
有没有上海的朋友会解超级用户密码的?
进不了系统

网友:
现在有很多软件都能破解或消除密码。网上搜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T60的码片可能是这个ATMEL 8356908芯片,更换个就解了!

网友:
你想在论坛找不花钱的解法是不可能的了,
你这解密注定要花钱的。

网友:
我愿意花钱啊!哪位可以帮我,需要多少钱!

网友:
找我吧 南丹东路228弄3号402 来了这里我可以帮你换芯片 300块 如果我没在就说是高波的朋友 叫老板给你便宜点 明天我就要回老家几天 去了老板可以帮你解的 就换个芯片 这个我解了最少40个了 保证成功

网友:
用种用光盘启动的系统盘,里面的直接清BIOS的软件

网友:
想起来了,雨林木风的就有

网友:
用光盘启动是不管用的!
我试过了!
本本波 ,下周末我带笔记本过去!
就看你的了!

网友:
现在ibm机器是换sio才能解密的,不要多想了。。。。。。。

网友:
不会吧。有X60都成这样用了。那我们还要那么麻烦干嘛呢。

网友:
芯片已换,都搞定了!呵呵

网友:
哪个片子?多少钱?

网友:
T60我大概记得不在是以前单纯的24RF08之类的了,而是一个正方形的指纹芯片,这个芯片必须用同型号的且一般是拆机的代换就行了。解过一次,其实T43某些机器也一样有指纹芯片的。解密解得少,平常都懒得拆机,呵。符图一张,手机照得不够清晰,凑合着看吧。

网友:
老鸟们 看不清芯片型号啊

网友:
应该是键盘下面内存的下面那块片子,有专用解码软件的,读到电脑里可解。可惜没工具

网友:
不好意思,我没摄像机,手机太烂,这个芯片有个像S型的符号,我现在手上没样机,是我以前照下来保存在手机的,好像是美国一个芯片公司出的。块头可不小,很好找的。改天有样机再把具体的型号放上。

网友:
现在的thinkpad可没以前那么好解密了,就那么大一块芯片。一般的编程器还搞不了。

网友(2008-03-13):
請問一下你解密花了多少錢?
我在廣州的、IBM全系列的機都可以解、包括T43-T61的!
我們只要200元!
我的電話、13288653089
請問一下本本波在哪裏搞維修的?

网友:
T60的码片可能是这个ATMEL 8356908芯片,更换个就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