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发白,一片朦朦的感觉是什么故障?

楼主(2007-12-14):
今天接到的一台杂牌LCD,MRT芯片。故障是显示过白,确定是板问题。OSD显示正常。是什么问题?工厂模式模式可调吗?

网友A:
BENQ FP556改驱动板的难题。。

如题,改乐华驱动板后居然带不起负载,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电源板直接提供3.3V电压,但乐华的2013驱动板MCU需要5V的VCC。如果直接给驱动板的5V,3.3V电路提供3.3V电压不知可行?

网友:
5v电路需提供5v,3.3v电路需3.3v供电,不能错,过亮可能亮度控制电压过高,可查之

网友:
如果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可以先重写数据试试~~~~~~~~~~~~~~~~~~~~

网友:
别沉下去,故障还没解决。。。。。。。。顶一下!

网友:
更换驱动板以后故障就解决了吗?那就换个驱动板吧....
2013的板都是用12V的啊...你直接用那个电源的12V就可以了啊

网友:
怎么样了??自己的问题都不关注???
换板刷对程序问题解决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题,改乐华驱动板后居然带不起负载,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电源板直接提供3.3V电压,但乐华的2013驱动板MCU需要5V的VCC。如果直接给驱动板的5V,3.3V电路提供3.3V电压不知可行?

那个板是什么原因要改板?内置电源的一体板改板有一定的难度,要比外置电源的难,尽可能还是修复原板.

网友:
1:杂牌机,没有该程序。改2013B解决。
2:头痛的就是BENQ15'的,改板确实是难题,本身电源板没问题。就是改用2013后,由于增加了一个+12V电压负载。电源板功率不足!
     一向以来都是与电源板,高压板一起改掉,用适配器放在里面。这样费用确实太高了。

网友:
有可能是数据线吧,我是个菜鸟,不知道说得对不对,说错了不要怪我

网友:
BENQ15"两路DC输出,3.3V,12V。乐华的2013MCU确实5V供电,如果3.3V可以正常工作就容易解决了

网友:
换过板后要换程序的,要不会有问题.......

网友:
唉。。。我晕!怎么都不明白我说什么?
难道论坛上没有人改过BENQ15“LCD的驱动板吗。。。?

网友:
不行吧?这样就好象改了原来的电路图了.不过可以试一下,看一下结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