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I P1D-AL 怪问题

楼主(2007-12-15):
QDI P1D-AL 怪问题,主板上有爆了七个电容,全换后,开机时听到滴一声响,我还怪为是OK了,可是黑屏,不显示,重启后,代码跑C1,(用俄罗斯诊断卡跑00)然后再接重启键,跑A0,于是再按重启键代码跑C1,(用俄罗斯诊断卡跑00),反复就这样,于是测内存的测试点,全正常,其他的测试点也都正常,于是刷BIOS,换I/O,都无挤于事,不知道怎么整了。请高手支招。
刷BIOS

网友:
看看换的电容是不是有问题,或者你换电容的时候那个没注意焊连了.仔细看看 ,不行就把电容从新换一遍.

网友:
QDI P1D-AL 在换电容前是否是亮的

网友:
看你换电容的时候那个没注意焊连了或弄断了线

网友:
换电容之前是好的呀,奇怪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
看看所换电容的电容的极性有无接反~~~

网友:
我现在把所有的电容拆一个,开机试一下上,再拆一个,再开机试一下,还是一样的,不行,不知道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