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MS-6580三极管型号

楼主(2007-12-15):
手里有块MS-6580(845PE NEO)二手板,之前被动过。现在是自动上电,在CPU座附近与绿线相连的两个三极管有被换过的痕迹,现在都是1AM。谁手里有此板请看下原值多少?可用什么管代换?

谢谢

网友:
请告诉三极管板上代号,或许可以告诉你。

网友:
张老,两个三极管代号分别是 Q23和Q25

网友:
Q23,Q25都是<2N3904S>,Q49也是。NPN的三极管。请注意,好象昨天有人说此板容易烧CPU。好像是nynameljs版主说的,你查一下。

网友:
好的,谢谢张老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