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师傅们,有两块奇怪主板!

楼主(2007-12-15):
一块是:V星845 ultra CPU核芯供电偏高,1.8V,请教有哪位师傅见过这种情况不.主电源供电芯,从电源供电芯片都换过了.故障都一样.
一块是:昂达p4gl3 CPU核芯供电无电压输出,主电源供电芯,从电源供电芯片都换过了.故障都一样.
cpu
芯片
供电芯片

网友:
第一块核心供电1.8V偏高应该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吧
我修过的技嘉都有1.81V
第二块如果你换完了还没有电压那就要考虑下是不是电源IC的检测脚的线有断线的问题
主板上有没有什么地方线有问题

网友:
1.8正常范围,上假负载一般也在1.75
第二块你看看电源IC的PG信号有没有?

网友:
第一块,上CPU发热很厉害,不到五秒像要烧了CPU一样.
第二块,主电源芯片是rt9241a请问哪个是检测脚,哪个是PG信号脚呢?

网友:
RT9241
测一下1----5脚的电压各是多少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
把和场效应管相连的二组低通滤波系统中的电容都换掉OK啦.
正常时的电压为1.75V

网友:
孤帆远影老兄,有无RT9241A的资料呢?

网友:
http://pdf.dzsc.com/88890/21593.pdf
连接的这个是9261a,估计参数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昂达p4gl3 CPU核芯供电无电压输出,主电源供电芯,从电源供电芯片都换过了.故障都一样.

网友:
昂达p4gl3 CPU核芯供电无电压输出,主电源供电芯,从电源供电芯片都换过了.故障都一样.
这块主板是个通病吧我的一块也这样的,什么都换了,都没有用啊!请修过的提个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