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三极管 t04-----求助

楼主(2007-12-15):
贴片三极管 t04这个管子在网上查不到,是不是查别的代码
它是N型,还是P型
它在主板上往往是三个联在一起的,不知道它的工作原理??

网友:
t04是代号不是型号。实际是PMBS3904,用2N3904也可以。
普通NPN三极管而已。

网友:
张先生这么利害的,我们在那可以找到这些资料的啊

网友:
我找到了,你可以去www.alldatasheet.com找PMBS3904

在这里先谢张先生了

网友:
把这个下来备用吧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C%C8%FD%BC%AB%B9%DC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8&highlight=smd

网友:
这样的管子,旧板拆吧,多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