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KR自校准汉化版支持所有迈拓盘

楼主(2007-12-15):
PKR自校准汉化版支持所有迈拓盘

HDD Repair V1.1的测试版本,

网友:
这是做什么用的,说明它的作用,这样才能对论坛的兄弟有用.

网友:
就是TEST软件

网友:
这个好用吗?  有用过的说下!

网友:
一般,不过就是中文的还有就是直观点~~固件检测出来的好象和MRT有点冲突,不知道是MRT的对还是它的对~~

网友:
权限不够无法下载。继续努力。用victoria也可以检测出固件。也是中文的。不知那个比较准

网友:
感觉这个软件不是很好用,也可能是我不太会用的缘故

网友:
这个软件怎么用啊,有视频发个.是在DOS下运行还在WINDOWS下操作的

网友(2008-01-14):
楼主提借的资料是挺好,可不会用的话还得深入学习

网友:
这个版好用吗?

网友:
下载过了不懂用,如果有人说一下就好了

网友:
说实话,,这个东西没什么用的...大家都知道,好多MT盘不是启动一下就可以做完的..往往要先写入特定的SF组,至于启动,用PCI或D版XLY就OK 了。

网友(2008-02-14):
这个不可能吧,所有迈拓的硬盘都支持?

网友:
到其他地方下了个,还是不懂。
Self scan 在表面测试里面打开,只显示一串代码,然后是1,1,0000,就停了,也不知道启动没有。
另外,这东西好象只有 Self scan 和模块读功能有效,其他功能是没法用的。

网友:
好多软件都没有使用说明
搞得我们菜鸟晕晕呼呼

网友:
我下载过,没发现有什么作用,

听网上的朋友说还搞坏了他们的硬盘,可能是我自己水平低吧!

网友(2008-03-17):
这个软件不是很好用,我搞坏了2个,也可能是我不太会用的缘故

网友:
这个软件还是测试版的,是不是支持所有的PORKER系列的MT的盘呀?

网友:
disk

ST连续坏道的维修方法
ST对于有规律的坏道或异响,是磁头的问题,这里我们不说。只说前两种 硬盘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全盘红绿点非常多。一种是坏道不多,但是连续的无法加入。

解决第一种,全盘红绿点或红绿点多的盘,使用指令来进行处理。 这里需要感谢“俺是菜鸟”提供的方法

首先需要用串口线(PC3K带这种线,也可以在网上买到)。进入WINDOWS 98/XP/2000系统,进入附件/通讯/超级终端

然后选择串口一/再选择9600波特率。即可。进入这个程序后,接上串口线在硬盘跳线位。再拉电源

然后执行CTRL+Z 什么屏幕会出现T/> 现在输入N31,,22 再执行CTRL+T。这时进行固件自检

检测。 需要注意的如果固件有问题会出现*号,如果没有表示固件是好的,可以进行硬盘自动是,这是硬盘自动检测,而不是自校准

如果没有*号,选择在T/>输入N50 回车

再CTRL+Z 进入T/>输入N50,22回车,T31,,22回车CTRL+T 即可开始。出现硬盘自动检测需要等10分钟-20分钟或更少。屏幕会出现数字跑动

当然,你可以不等数字跑动,直接将硬盘关电,接在单独的电源上,如果硬盘红绿点多硬盘进行自校准可能需要24小时或48小时或更长

大家可以做一个,只要成功了,相信大家心理就有底了。 自动测试并不能进行坏道修复。做完以后需要接在串口上再N50 我输入的是几个,号就是几个

就是自校准,SELFSCAN是自修复,不要弄混了

完成N50结束后,需要进行效率源的ST修复软件,将目前的坏道通通加入到P表中。一般只需要加一次。加完后对全盘进行清零。再将剩余的坏道加入到G表内。如果是连续的坏道。G表加不进去的也不要管。再按照以上说的方法进行一次自动检测。这时候硬盘即可修复。连续坏道没有了

这个方式其实比自校准要好。因为我试过用U6自校准做死的盘或走到50的盘,就是无法做完自校准的盘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处理

是的,大家手里有做不完自校准的盘。写回固件可以用这个方法试

每种方法都有他特别的好处,他不要指望他是万能的。多注意方法,多试试就可以了。。

还有,再作T31,,22前,多加一个命令T5

看有否磁头有损坏的,如没有,磁盘的头你听听,会不断的寻道

有坏,就会敲的

然后再作T31,,22

坏的,就不能作

最近,修复了好几块希捷的u系列的硬盘。故障基本一样,都是不认盘。

基本方法是用指令来实现的。这里涉及到一些希捷硬盘的基本概念,

其实,这些硬盘不认,是因为age参数错误。所以在ide中导致不认。我们可以在com线下,认盘,然后在T级下,改正age值。即可。

具体方法:在t级下,键入N50(这里50是正常值。其他的值错误,可以通过“;”来查看age值。)回车,然后^T即可。正确的话,会提示:当前硬盘跳线(主从盘)的信息。
UID540 帖子265 精华0 积分1339 现金1588 无忧币 金币1  阅读权限30 在线时间45 小时 注册时间2006-11-14 最后登录2007-10-5 查看详细资料
TOP

网友:
pm

硬盘维修资料硬盘维修资料 硬盘维修资料

网友:
这个不可能吧,所有迈拓的硬盘都支持
这个不可能吧,所有迈拓的硬盘都支持..........................

网友:
所有迈拓的硬盘都支持吗?有用过没,真的假的?

网友:
支持啊!!!好东西!!!不过能否告诉我怎么用吗?

网友:
积分啊积分,楼主给个详细的操作指南成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