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晶屏上加视频输出,可能吗?

楼主(2007-12-15):
新手,不懂,请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
我只看到有视频输入的驱动板,没看到过加输出的。

网友:
不是液晶屏上加视频输出,是带视频输出的驱动板。你只要能买到驱动你的屏相对应的驱动板就可以

网友:
就是,,,,你说的问题就是大错特错的...屏怎么带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