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先生请帮忙!

楼主(2007-12-15):
张先生请问在ATX电源电路中看到很多二极管串联,二极管和电容并联,
请张先生说说他们的作用,还有,张先生能说说ATX中的过压保护电路吗?
本人的电子基础太差了,请朋友们别笑话我.

网友:
我没有发现有你说的情况。

网友:
图中的D7.D8就是串联的.而D28和C36是并联的.
谁能讲解下图中overvotage circuit部分的原理啊,我看不懂

网友:
D7-D8是当稳压管用的,可以给三极管对的发射极提供一个1.5V左右的电位。
C36估计出于纹波或补偿方面的考虑。

网友:
谢谢楼上二位,我终于懂了:D7D8是稳压保护,D28和C36就是整流滤波作用.
但过压保护电路还没给我说啊.

网友:
D7D8应该是抬高推动管Q3、Q4的e极电平,使Q3、Q4的b极有低电平脉冲时能可靠截止,也就是提高静态工作点,Q3、Q4b电压为2.1V左右。

网友:
楼上说得对,就是给一个补偿电位。D7-D8相当于一个1.4V~1.5V的稳压管(这样低电压的稳压管可不好买到)

刚才忘记说了,C36的一个主要作用是抑制反向尖峰脉冲从而达到保护二极管免受抑制反向尖峰脉冲损坏。并联在二极管上并不能作为滤波的,真真起滤波作用的滤波电容是C23 100uF的电解电容。C36最多有一定的补偿作用,不可能超越这个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