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6E,6Y硬盘敲盘的维修思路

楼主(2007-12-15):
迈拓6E,6Y硬盘敲盘的维修思路

网友:
来看看有用没有........................

网友:
在我们修盘的时候经常会遇到敲盘的现象!这时我们心里要有一个清晰的维修思路!引起硬盘敲盘的原因有很多,我们要用排除法最终找到敲盘的原因并对敲盘故障进行修复! 硬盘敲盘的原因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
1:物理损伤(磁头损伤、盘片划伤等,此类故障不能用软件修复)
2:固件问题
3:电路板不匹配
4;错误操作
5:自校过程中敲盘
维修思路: 1:要先目测电路板的好坏及电路板是否和盘体匹配
2:上电看敲盘的状态,有的6Y的硬盘会敲一会儿就认盘了,有的盘敲起来是带尾音的。
3:跳安全模式看加载A区的LDR时是否敲盘(6Y的盘在加载A区的LDR一般都会有规律的敲一会儿,这是正常的!但如果一直敲不停就不正常了),如果还敲就加载C区的LDR。一般在加载C区的LDR时是不会敲盘的(加C区的LDR也敲盘就换块电路板再试,要是还敲那这种盘就基本上是修复不好了)C区的LDR如果能加进并显示正确的型号,序列号,固件版本及容量就可以进C区进行修复了。(如果加完LDR重读ID后没有显示序列号等就换LDR再加重新加载)
4:C区修复好后再跳正常模式看能不能认盘。如果认盘就进去检查模块,修复模块。如果还不认就再跳安全模式加载A区的LDR进去检查模块,修复模块。(如果进不去就用数据库引导信息引导进入)
5:有的6Y的盘在修复好C区后进入A区检查模块会见到模块被清空和写测试报错的情况。本资料由    夏雪风情 整理    QQ:87142061

网友(2008-03-25):
看下有没有用先!~!新人学习!!!!!!!!!!!

网友:
新人学习学习!! 看看有用没.

网友:
谢谢版主 我就不用下载了,省积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版本发出来的是不是楼主的解压所得吖,如果是的话就我来说没必要了,省点积分,下更好的资料了。

网友:
谢谢

谢谢。我有2个可是不知道怎么修啊事一下看看

网友:
有需要啊,支持!!!!!!!!!!!!!!!!

网友:
今天做个6Y SF,中途断了电,现在一上电就敲盘,看来没救了

网友:
我的硬盘就是这样了,现在没有办法修好,我要多多研究研究。

网友:
好东西,学习了,这样以后就不用乱弄了。谢谢楼主

网友:
后面应该还有的,这篇文章以前发过的

网友(2008-04-25):
不错的,有点点用.思路很重要的.

网友:
请问我有一片6L的硬盘,硬盘通电就响,换一块板子 就好了,请问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