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主板不触发的故障!

楼主(2007-12-15):
请教一个问题:技嘉GA-8IRX主板,不通电,IO(8702)换了,晶振工作了,南桥有供电,开机那里和跳线冒那里均有3.3V电压,如果强行触发,可以跑完数码卡,点亮显示器,还有哪里有问题?
不触发

网友:
检查开机电路的电压都是否正常!! 看看I/O有没有触发,是否发烫!!! 打对地阻值看看南桥有没有短路!

网友:
从绿线开始跑线路

网友:
查绿线的线路,肯定是有元件开路了

网友:
换不一定能解决问题的,你要量一下IO参与触发的那几脚,有没有跳变。

网友:
与绿线相连的还有一个开机的三极管吧.那个三极管坏了.也是加不了电的.还有你换的IO是不是好的啊..